stm32f105的外部时钟是25mhz,内部是怎么倍频到48mhz或者72mhz的?

楼主(2012-10-29):
看PLL倍频系数只能是X1,X2,X4什么的

楼主:
求高人指点哦

网友A:
首先,stm32f105的外部时钟是25mhz,内部可以倍频到48mhz或者72mhz的。

看一下 reference manual  Connectivity line的 RCC章节,看Clock tree那张图 就很清楚了:
25MHz  /5 (PREDIV2)  *8 (PLL2MUL) 得到40M
40M /5 (PREDIV1)  *6 (PLLMUL) 得到48M  或者*9 (PLLMUL) 得到72M

网友B:
还是要仔细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