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OTP-538U如何用

楼主(2012-10-29):
请教下,OTP-538U如何应用?按照下图搭的电路,输出没反映,实终是0V.
有哪位老师使用过,给个意见,谢谢了!
或给个给力点的应用原理图,谢谢了!
感觉运放C有点问题,但调换了+/-级,一样没输出?给探头加了个透镜,也一样,奇怪了

网友A:
先确认没接错线。
2,4脚 一般是NTC,可以万用表量标出2。
1、3、4较接近短路,没引脚图的话就要仔细试试了

楼主:
谢谢了,我再去试试

网友B:
传感输出直接接AD620,固定增益试试。

楼主:
管脚应该没错的;在断电情况下,2-4电阻是NTC,随温度变化;但1-3脚不是一个接近短路的状态,是基本上稳定在63K左右,难道是这传感器有问题?AD620没有呢,哈。

网友A:
2L说的有问题。
63K是正确的,那是热电堆串接的内阻。

LZ位的运放是双电源吗?

网友C:
搜了下OTP538U的设计资料,楼主电路存在疑问,都有把2/4信号注入到运放系统,楼主搜索下看看。

网友D:
这个电路,看了半天没有看出什么意思

网友E:
我近期也在搞个的电路,开始时没头没脑的就跟这个电路去搭板来试,后来才发觉这个电路是个骗子电路,OTP538的2‘4脚是热敏电阻,是用来做温度补偿的,13是热电堆,是来用测参考点到被测物的温差的,这个可以看它的资料中可以了解,而这个电路的24脚电路是干什么的?根本没有做温度补偿作用呀,这个电路只是对13脚的信号放大,测出的结果只是参考点到被测物的温差;我的电路还在试验中。。。。所以没法提供参考。

网友C:
赞同楼上的说法,我看了两份电路,都有把24脚的信号注入到放大系统,但没有实际测试过,不敢说是否OK。如果楼上电路实验OK了, 贴出来让学习下啊

网友E:
虽是04年注册这个帐号,但极少发表,试传了几次图,都传不成功。。。
补偿部分:温度上升,热敏阻值下降,但电压要相应升高才能体现温度补偿;楼主图的VCC移到R6的另一端,R5与热敏调位,并把R5改为30欧,这个值在35上下15度内补偿正负2度左右(仿真算的),835的34脚连在一起,1脚给OPA放大电路。

我的测验输出很不稳定,不管是12位AD值采样输出还是万用表测,都是跳动很大,放大电路改了N次,无改进,运放芯片从100UV失调的到4UV失调的都试过,还是无跳动很大,把电路与探头放在一个密封的空间里,输出还是不稳定,分别将补偿信号和热电堆接到放大电路中,测试是不是放大电路不稳定,发现补偿信号补放大后输出稳定,而热电堆的信号输出极不稳定,12位AD有20多值的跳变,用手心给热电堆加测温温度,(设手心温度为34-36度,室温为20度,34-20大概有14左右的温度,输出会相应增大,但是输出值还是跳变得无法容忍。。。。。。

网上查了很久,看到一组学生的课题报告,也说这个OTP-538输出极不稳定。。。。。但是资料上说稳定性好。。。。。人。。。人。。。我要疯了。

试问淘宝里的六位半可信吗?他们的报价比原厂的低1到2K之间。。。。汗死了,业余想创造条件真难。

网友(2012-12-18):
看起来好棘手,刚接了一个这个小项目。。。

网友F(2013-04-27):
顶一下,有538U应用成功的朋友贴个图:handshake

网友G(2013-11-05):
首先多谢xieguanhui网友对我的帮助!
提供一下otp-538u的原理说明!

网友H(2013-12-13):
这个传感器如何安装?直接装到线路班上吗?前面是不是需要加光学的东西?

网友I(2014-03-24):
我也正在做这个,和楼主电路图一样搭建了一下,只是把C的输入引脚改了下,用的单电源供电,当我把传感器靠近人体的时候,电压有变化,但是变化的毫无规律,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J(2016-11-15):
OTP-538U有哪位大侠做出来啊?

网友K(2020-02-29):
模拟的后极电路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