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55精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29):
采用ADS1255进行电压数据采集。我将信号直接接入AD端口,采集到的数据与原始输入信号有误差,大概有1%的误差,不知道为什么?请大侠们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注:我已经在RESET后配置了自校验功能。

网友A:
1%的误码差,还算正常吧。分析一下,误差是在跳动,还是有规律,再做相应的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ADS1255有24位精度,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我的理解是直接从AD端口接入的信号应该与读到的值很接近,怎么说也应该是mv级以上呀。谢谢

网友B:
这误差一般不会是AD产生的,主要还是基准精度,还有信号源阻抗与AD输入阻抗间的不匹配。
ADS12XX的AD芯片,性能很好的,用的人非常多。

网友C:
"这误差一般不会是AD产生的,主要还是基准精度,还有信号源阻抗与AD输入阻抗间的不匹配。
ADS12XX的AD芯片,性能很好的,用的人非常多。 "

楼主:
急救!我将AD端口短接,读到数据竟然是2.5mv,为什么这么大?我自校验过了的,大侠帮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南兄:帮忙解答一下,我将AD端口短接了,读到的数据是2.5mv左右,为什么会这么大?我已经自校验过了。万分感谢!

楼主:
解决了,我将STATUS寄存器的BUFEN置1后,短接精度可达10uv,不过我不太明白ADS中的BUFEN位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解决了,我将STATUS寄存器的BUFEN置1后,短接精度可达10uv,不过我不太明白ADS中的BUFEN位具体是什么意思?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输入缓冲的意思,提高输入阻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提高了输入阻抗的同时,输入电压范围也受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