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型滤波

楼主(2012-10-29):
给MCU供电,为了尽可能减少干扰,采用DCDC+π型LC滤波+LDO,刚搜了一下帖子,说π型LC放在DCDC和LDO中间比较好,可是为了防止外界电源对系统的干扰,不是放在DCDC前更好一点吗?还有π型LC滤波参数怎么确定的啊?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网友A:
给MCU供电,为了尽可能减少DCDC的干扰,π型LC放在DCDC和LDO中间比较好
为了防止外界电源对系统的干扰,放在DCDC前更好一点

两个结果, 完全是因为两个不同的要求导致的, 有啥迷糊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既要防止外界干扰,又要减少DCDC干扰,得加两个π型滤波?

网友B:
DC to DC由谁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仍然是开关电源

网友C:
π型LC滤波参数的确定跟频率和电流有关.好像有个自动计算的软件,你自己找一下...

网友D:
放在后面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