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67高清视频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12-10-29):
DM6467高清视频数据采集问题??

最近在使用合众达的VPM6467开发板。

想使用VPM6467采集SDI 接口的1080P-30高清信号。

我的操作方法:
     1、 先运行脚本 : ./vpm6467_init.sh
     2、 在运行            ./ypbpr_sdi_in.sh
     使其FPGA 切换到 SDI 通道

    疑问一:分量 输入和 SDI输入 都可以刷这个脚本,但是FPGA 怎么判断出是从分量接口采集数据 还是从SDI 采集数据?

3、 运行  ./vpif_mmap_loopback 4 4 3

    疑问二:运行上述应用的话 打印 sub_dev_name = tvp7002  默认分量输入的芯片,我觉得: 如果是SDI
                接口的话,此处应该 打印: sub_dev_name = gs2970  , 也有可能是驱动中默认都是tvp7002。确认一下

     有没有实现过着方面的高手,请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看看脚本中的内容,应该就能分析出来啊

楼主:
脚本中 主要目的是 烧写一个bin文件   看不出来呢

网友B:
图像处理这一块没有做过   对不住  没能帮到你   帮你顶一个   呵呵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支持1080P30 按照错误提示 逐步修改 一般都是往驱动程序中加一些1080P30的信息,
最后设置一下更改一下vpif 寄存器的设置即可。

网友C(2013-03-14):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支持1080P30 按照错误提示 逐步修改 一般都是往驱动程序中加一些1080P30的信息,
最后设置一 ...

请问你是用什么做的高清视频(1920x1080)输入源啊?DVD播放机?

网友D:
搞安防的朋友应该会懂这块多一点,顶一下,希望有人能帮到

网友E:
帮忙顶一下,这个问题没有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