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边缘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2-10-29):
我做了个FPGA边缘检测的程序,发现上电烧进去没什么效果,可是不下电的情况再烧一次,就出来效果了,而且还不错,这是为什么。我做了几次都这样,是时序问题吗?求高手指点

楼主:
是时序还是什么问题 等待回答!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可能是你的电源有问题,否则你的PCB电源没处理好

网友B:
其实我也遇到相似的现象了

网友C:
感觉像是时序问题。

网友D:
看猴哥怎么说。

网友E:
可能是需要一个复位信号。相当于复位后,就好了嘛。我猜的。;P

网友C:
可能是需要一个复位信号。相当于复位后,就好了嘛。我猜的。;P
引用 网友E:
猴哥回答的好。

网友D:
猴哥回答的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