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进行RTL级仿真错误,Gate-level正确

楼主(2012-10-29):
情况是这样子的:使用Quartus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选择gate-level仿真结果是正确的,但是使用RTL却是错的。
其中调用了Altera提供的ROM的IP,RTL仿真的时候可以看到ROM的地址线上数据是正常的(递增),但是得到的数据都是0,
规律是RAM中连续存有一串负值,只要是负值的全部读出来为0。
PS:modelsim使用的是AE版本,库都是预编译的应该不需要再编译。
难道是库的原因吗,还请大侠指导下。

楼主:
坐等回答~~~

网友A:
你在仿真时看看modelsim的仿真精度单位是啥,ps还是ns.

网友B:
这个你查下资料吧。应该是某个地方设置不对。

网友B:
我猜想是不是输出被你设成了自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