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被截断装载

楼主(2012-10-29):
sh88f4051 isp串口下载:文件长度大于器件存储范围,文件将被截断装载

网友A:
你的程序多大

楼主:
我的程序才2.5k左右

网友B:
怀疑你得数据超限了

楼主:
数据也就才107字节,都没超限啊,但是总是有这种提示

网友C:
你是转成.hex文件的吗?

网友D:
是啊,你用什么转的

网友E:
代码装到数据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