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读出数据

楼主(2012-10-29):
用69P24做了一款产品带存储的,用了24C01A的存储芯片,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上电的时候读写是正常的,程序运行后,读写错误。于是我连接仿真器运行,正常运行,无法写入也无法读出数据。于是我在程序跑到要准备写的地方放了一个断点,程序在这个位置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运行,发现数据写进去了,读也是一样。

网友A:
你的程序运行速度太快?

楼主:
不是,我在写前面放了10ms的延时程序,仍然不行,然后有在写之前把中断屏蔽掉,还是不行。

楼主:
于是有做了一个10秒定时写一次数据却是可以的。按键和定时写数据都是通过一个标志来进行操作的,程序我查了好几遍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B:
我觉得会不会是你写入后,不小心运行了擦写函数,导致数据写入后,马上给擦出了。

网友C:
你在擦写函数中设置一个断点,看看会不会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