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教EMIF问题

楼主(2012-10-29):
我在用DSK6416做输出,

我用EMDA传输数据

通过EMIF到外部的CE2空间

使用的异步传输

可是再CE2的控制寄存器里面的设置的读写速度都委0了

最高的写的数度只有6倍的EMIF clc(我的EMIF是125MHz的时钟,那么向外写数据的周期是

6×8ns)

不符合我的构想啊,我的想法是两倍clock

请教大家:

EMIF的异步写的最高速度是多少请问

是几倍的EMIF 时钟呢?

楼主:
最高速度是多少。- -  。  这个谁能告诉我

网友A:
3x,速度还是慢,CPU数据总线出来的数据就慢

同步的也尝试过了,不知到/AWE(写允许)这样的控制信号是不是要设置呢?

还是它被寄存器的值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