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些开发经验

楼主(2012-10-29):
最近刚刚做了一个基于lf2407a的应用开发,用到了ad和sci模块,分别用时钟触发相应中断。自己在做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有一部分问题在论坛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释,感谢大家的不吝赐教。DSP的调试我总结出几点经验:
1)不要贪快,俗话说得好:欲速则不达。毕竟硬件的编程和软件的编程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否则一旦出错,无从下手
2)做到一定程度,要存档,要总结。(备份)
3)要看你所开发的DSP的文档,并且要详细反复的看,这一点尤为重要。
4)多参考示例代码,毕竟创造要有基础作保证。

楼主: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分享了,非常好的总结,多谢

网友B:
我觉得第二条说的挺好的,多存档,以前有时忘了存档,有些程序就反复调试

网友C:
欲速则不达:lol

网友D:
我一般都是先搭框架,然后再调整程序

网友E:
很不错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F:
此经验值得借鉴,存档不能忘记。

网友G:
基本的素质啦   呵呵   这些都是做项目必须要的  呵呵   很有用  谢谢

网友H:
最后一条说的不错,在学习阶段,能够看懂代码是最简单的,以后可以直接移植的

网友I:
这总结的还是简单易了的,分享了,谢谢

网友J:
我编写一些程序主要是先把流程想好后,在去编写其中的模块

网友K:
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没有留心,仔细想想就是楼主所提示的,看来还是要多写学习笔记的。鼓励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