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反馈函数求解及稳定性补偿?

楼主(2012-10-29):
附件是TI文档的截图。有几处看不明白,请教大家:1. 图3中的(a)(b)两图反馈函数是一样的吗?
如果一样,是如何计算的?如果不一样,有该如何计算呢?另外,对应电路的开环增益又是如何计算的呢?
2. 右图是进行稳定性分析(补偿)时要用到的。其中的开环增益是运放的开环增益吗?如果都是一样,对图3(a) (b)而言,两电路的补偿电路岂非也是一样的?

TI的文档:
http://www.ti.com/lit/an/snoa486a/snoa486a.pdf
相关的问题,在TI的论坛上也有人问过(网址http://e2e.ti.com/support/amplifiers/high_speed_amplifiers/f/10/p/212190/750297.aspx),但是我没怎么看懂。

网友A:
Vo=(1+Rf//1/sCf)/Ri)Vi

改错误标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结果却是是没错,不过不知道你是怎么的出来的?
如果按照你的计算方法,计算一下我新上传附件中图3(b)的反馈函数,跟附件中的结果一样吗?

网友B:
图3 (a)的反馈函数是R1/(R1+Rf); (b)的反馈函数是:-R1/Rf; 计算方法就是 反馈函数=Vin/Vo;
开环增益就是指运放的开环增益。
因为反馈函数是不一样的,所以1/F的曲线位置也不一样,和Aol的交点也不一样,所以补偿电路的参数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复活节彩蛋,截图中的式(3)也即1/F=1+(Rf/R1)是对的
windrobust,反馈函数的定义可有不同,“反馈函数=Vin/Vo”也算一种

网友D:
1. 图3中的(a)(b)两图反馈函数是一样的吗?
   是的。求的是电压比VI/V0;
2. 右图是进行稳定性分析(补偿)时要用到的。其中的开环增益是运放的开环增益吗?如果都是一样,对图3(a) (b)而言,两电路的补偿电路岂非也是一样的?
   是运放的开环增益。是根据手册上开环BODE得到的。
   右图运放是非单位增益稳定运放它有最小闭环增益要求,
   在补偿前它过了二极点了。补偿方法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反馈函数的定义可有不同”

对运放进行补偿的实质就是调整反馈函数F,使得|AF|=1时的对应的A大于运放稳定工作时对A最小的要求。
在这种应用中,反馈函数F的定义应该是什么呢?
我看TI的文档中,他是这么定义的:(反向输入端电压 - 同向输入端电压)/输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原来对运放电路的补偿理解有误。其实,这里的补偿完全是针对运放的。所以无论是开环增益还是反馈函数,都是用运放输入端到输出端的这些电路计算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