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设计一个弱电压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2012-10-29):
设计一个弱电压信号放大电路。
(1)信号频率范围:50Hz~2KHz。
(2)信号幅度范围:2 mV – 2V。
(3)输出幅度范围。0.2V-2V;频率不变。
(4)放大电路输入阻抗Ri>20MΩ;输出阻抗RO<2Ω;
(5)几个可选放大1:1,1:10,1;100,1:1000,通过波段开关调节,根据输入信号大小,大小选择放大增益将信号放大至0.2V-2V;频率不变。,输出稳定度0.02%,放大准确度0.05%
邮箱casic2009@163.com

楼主:
没人应答?

网友A:
输出稳定度0.02%,放大准确度0.05%    这个指标太高了,估计大家看了都走

网友B:
技术指标太高了,信号描述不清楚,不太好做!

网友C:
哦,原来在这里

网友D:
我没懂你说的输出稳定度是什么概念?
是基于时间的? 温度的? 还是信噪比?
我比较喜欢研究这样的电路,也想尝试一下。想交流的话,我的email:jockeyzhang@163.com

网友E:
是做什么信号,音频信号吗??要是音频信号的话,我可以做。QQ1211372131

网友F:
以前做过

网友G:
什么信号呢,联系QQ:55-41-42-420

网友H:
做过信号放大的经验,有兴趣请联系497285349

网友I:
承接的都是大牛~
膜拜~

网友J(2012-12-02):
嗯要求太高了。1%还差不多能做

网友K:
我可以,给多少钱?

网友L:
要求:输出稳定度0.02%,放大准确度0.05%

网友M:
难度挺高的

网友N:
如果有量,设计设计还好,如果就一个,买现成的方便。有近似现成的。

网友L:
成品机达到这个指标的也不好买

网友O:
这个貌似要求太高了,:dizzy:

网友P:
放大准确度有问题,0.05是不可能的,如果将20 mv放大到2V使用1:100的放大,精密电阻的大小为1%的精度,重复性不好,也就是说,第一块电路板和第二块电路板的误差就达到了1%以上,要求太高,或者描述对不上号

网友Q(2013-12-16):
输入信号:是什么信号?》》哪里来?
输出信号:是什么信号?》》到那里去?派什么用?
过程要求精度:0.0X%,这么高的精度,有什么特别之处?
只有了解比较整体方案,才好认证其综合的可行性,否则,没头没脑的 瞎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