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防护

楼主(2012-10-29):
ESD防护1

楼主:
ESD防护2

网友A:
什么是ESD防护?普及一下

网友B:
不太熟悉这个概念

网友C:
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的意思是“静电释放”。ESD是20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研究静电的产生、危害及静电防护等的学科。因此,国际上习惯将用于静电防护的器材统称为ESD,中文名称为静电阻抗器。
静电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产生的方式多种,如接触、摩擦、电器间感应等。静电的特点是长时间积聚、高电压、低电量、小电流和作用时间短的特点。   人体自身的动作或与其他物体的接触,分离,摩擦或感应等因素,可以产生几千伏甚至上万伏的静电。   静电在多个领域造成严重危害。摩擦起电和人体静电是电子工业中的两大危害,常常造成电子电器产品运行不稳定,甚至损坏。   生产过程中静电防护的主要措施为静电泄露、耗散、中和、增湿,屏蔽与接地。   人体静电防护系统主要有防静电手腕带、脚腕带、脚跟带、工作服、鞋袜、帽、手套或指套等组成,具有静电泄放,中和与屏蔽等功能。   静电防护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任何环节的失误或疏漏,都将导致静电防护工作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