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用c8051控制是IO口为推挽行不

楼主(2012-10-29):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你自己读得通这句话吗????

网友B:
就好象,要杀**,是用牛刀还是菜刀?

网友C:
输出可以,输入不行

网友D:
推挽输出行

网友E:
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F:
使用开漏输出,用电阻上拉到5V

网友G:
有推挽怎么不用啊,推挽的速度比OC速度快,波形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