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使用运放构成放大倍数小于1的比例放大器?

楼主(2012-10-29):
前几天使用电阻对正弦信号分压,实现信号的衰减,但效果并不理想。现在想到一个办法,用运放构成比例放大器,只要调整阻值使放大倍数小于1就可以衰减正弦信号了。但是听朋友说一般的运放没有办法构成这种比例放大器,会有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谢谢大家!

网友A:
通用低速低带宽的运放一般都可以。
某些数字万用表测电容的电路里边就有这样的用法。

楼主:
低速低带宽啊……不知道OP282这种算不算,好像带宽是几十兆。
还请问一下这个低带宽具体是多少以下呢?

网友B:
一般很难搞,因为容易振荡
TI有个片子,好像是通过mos做有源电阻分压后用跟随器输出。
OP28?你是说op27?

网友C:
只要是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都可以做。

网友D:
电阻分压加电压跟随器

网友E(2014-05-05):
可以采用差分电路实现,详细见附件

网友F:
为什么电阻分压效果不理想?

网友G:
可以先电阻分压,再缓冲。

网友H:
低增益是很容易震荡的,需要进行零点补偿,同时要严格限制带宽。单位增益稳定的芯片是首选,因为小数增益进入了伯德图的负半轴,因此亦可能不稳定,限制带宽会提高稳定的可能性,防止震荡的发生

网友I:
   不知道为何“使用电阻对正弦信号分压,实现信号的衰减,但效果并不理想。”?
  如果运放块放大电路的Re电阻不接地,与运放块+端一起接输入,Rf电阻越大,正弦波衰减越大,当Rf太大时,输出信号会偏离0轴。必须根据调整范围选择合适GB的运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