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密全波检波

楼主(2012-10-29):
这个是网上找的电路 R1=R2,R4=R5=2R3;可以通过更改R5来调节增益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Uo=2|Ui|的检波吗 如果可以R5并联电容怎么实现滤波 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R5并联电容可以实现低通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实现放大检波吗 这个电路

网友B:
取决于运放的速度是否足够快

网友C:
可以实现2倍检波,滤波也可以

网友D:
可以,不过这种电路几乎不可能达到1MHz
放大2倍性能只会更差

网友E:
可以,不过这种电路几乎不可能达到1MHz
放大2倍性能只会更差
引用 网友D:
哦,为什么这电路不能达到1MHz?
1MHz以上应该用什么电路实现?

网友D:
原因很简单,因为现有的器件(很难达到那个性能)
即使是普通的交流放大(近似线性电路),1MHz信号达到1%精度也意味着GBW(增益带宽积)要达到100MHz,也就是说这个运放在1MHz频率下还要能放大100倍

全波整流这类电路属于非线性电路,工作中存在跳变,对运放动态性能(带宽、压摆率)要求比普通放大要高得多
我另一个帖子里回了,1MHz以上可以考虑原始的二极管整流,但精度有限,或者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