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容可以用于放大吗?

楼主(2012-10-29):
开关电容是可以当电阻用的,与开关的频率和电容有关,那么我想可以不可把它放在运放的负反馈上面,通过控制开关的频率控制来控制放大倍数,请大神们门赐教。

网友A:
楼主是看了DC-DC了吧,那里把电容当电阻是经过“等效”出来的,而且负载的变化速度不能快于开关频率(实际上是低很多倍),在运放里这样弄,反馈回去的只是电容上的瞬态电压量而已,运放的响应速度远高于开关频率,这个运放等于工作在开环状态。

网友B:
开关电容可以用于放大,现代集成电路开关电容是很成熟也很关键的信号处理电路,delta-sigmaADC,高精度小数分频的PLL中的分频,很多关键模块都是开关电容。
如果感兴趣,随便一本模拟集成电路的书都应该有开关电容的章节,比如拉扎维的,艾伦的,sansen的
不知道分离器件实现开关电容怎么样,BJT是不适合做开关的,基极的漏电会造成电容充电的不准确,而且,集成电路用开关电容最重要的是面积和精度(我们很讨厌乘法,乘法受到外界因素干扰太大,除法的话只是一个比值,工艺上就很好控制)的考虑,这个在板级电路上和不一样

网友C:
见过开关电容与OP构成的有源滤波器。

网友D:
安全点,还是用模拟开关选择反馈电阻来控制放大倍数。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大神说的透彻,真想读你的研究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明天去图书馆找几本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也是,,,,

网友F:
理论上完全可以,没问题。
但分立元件这么搞没优势了,集成电容值之比精度可做到0•1%,所以精确。
而且不采用特殊技术,f噪声和失调也被放大A倍。
所以分立的实用价值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分立的使用价值确实不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