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原理图的IS61LV51216引脚连接对吗?

楼主(2012-10-29):
我在网上查找一个核心板原理图,是研旭的,我没有用过DSP,但是我想画一个DSP的PCB,练习好了,打一个板子,但是我发现这原理图里面的IS61LV51216引脚的A0为什么要与DSP的GPIO44/XA4引脚相连,A0~A4都是这样子,正好与单片机的引脚反过来了,如图1所示,请问这是画错啦还是对的,如果是对的请帮一下,说明为什么这样画?感激不尽啊!!!整个原理图见附件。如果这个原理图其他还有什么出入,请高手提醒一下,我是新手,怕画错了,谢谢啦!

楼主:
卡了,不好意思,发了两个

网友A:
这个没关系。只不过RAM中存储的数据顺序不一样而已。对DSP来说,数据写入一个地址,读出同一地址的数据是一样的。其实不止地址线,数据线也可以交换,只要保证写入和读出相同地址的数据是一致的就可以。对RAM来说。
它这么做可能是方便PCB布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没有用过dsp也没有用过ram,什么都不懂,谢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