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贴片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2-10-29):
新手,学习Altium Designer在自带的库中没有找到贴片电阻的封装,可是不知道下面的尺寸值怎么填,找了很多资料也不懂,有谁可以指导下 么

网友A:
1.自带的封装库里应该有封装,例如0805、0603等,你应该是没找到。
2.片阻片容封装的基本要求是焊盘宽度等于器件宽度,焊盘长度每侧长于器件0.3mm。
3.你可以到太阳诱电或者春田之类去下手册,照着里面做封装,不一定非要使用向导。

楼主:
2# NE5532 谢谢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