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ULN2003应用电路

楼主(2012-10-29):
ULN2003电路可以驱动继电器

网友A:
在这合适吗

网友B:
回复楼上, 合适.
因为 TI 也提供 ULN2003 器件.
这个器件应用的很广泛, 支持楼主多多提供中文资料.

网友C:
那我就分享了啊,谢谢啦

楼主:
结贴了,我曾经使用ULN2003来驱动过继电器

网友D:
分享了,很不错的资料的,谢谢楼主啊

网友E:
ULN2003芯片主要是大电流驱动芯片    可以驱动电机   电磁阀等大型耗电设备   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呵呵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达林顿管来代替   不过考虑到稳定性   等诸多方面   使用该芯片还是很方便的   呵呵

网友E(2013-03-07):
好资料   需要顶起来   不能下沉哦   呵呵  顶起来   希望楼主有更多的好资料共享   谢谢了

网友F(2013-12-15):
学习了,谢谢!!!老贴顶起

网友G(2019-06-25):
文件损坏了

网友H:
芯片虽然有点老 但是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I(2019-09-04):
ULN2003是高耐压、大电流复合晶体管阵列

网友J:
用uln2003放大后,直流电机才转的起来

网友K:
com接负载正电源,有的说悬空,到底该怎么接

网友L:
驱动 2003 时,需要单片机输出的高电平电流

网友:
2003实际相当于是集电极开路方式

网友M:
ULN2003是高电平输入低电平输出吗

网友N:
uln2003什么牌子的稳定

网友O:
Multisim14有没有ULN2003A啊?

网友P:
ULN2003是达林顿晶体管阵列系列产品

网友Q:
多用于单片机、智能仪表、PLC、数字量输出卡等控制电路中

网友M:
uln2003ag跟uln2003afwg有什么区别

网友I:
每一对达林顿都串联一个2.7K 的基极电阻

网友:
2003只起电平变换、反向与扩流

网友J:
网上有资料一大堆

网友L:
在连接 2003 的引脚,都必须加上上拉电阻。

网友K:
uln2003的com怎么接

网友Q:
uln2003和uln2803的区别?

网友P:
它只能提供悬空状态和与地连通状态,不能直接给出高电平。

网友O:
怎么用ULN2003控制5V继电器?

网友N:
单片机驱动ULN2003来带动5V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