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

楼主(2012-10-29):
用430 5分钟唤醒一次,唤醒后处理完就进入LPM3,看门狗还能开么?那什么时候喂狗,喂狗语句是什么?本人新手,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5分钟唤醒一次,是用什么方式唤醒的?定时器?
如果看门狗用独立的时钟,5分钟都不溢出的话,那意义也不大了。

网友B:
看门狗的作用就是防止程序发生死循环,或者说程序跑飞

楼主:
哦 受教了

网友C:
挺好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D:
看门狗可以用来做延时。

网友E:
喂狗就是防止芯片复位

网友F:
喂狗语句就一两句话   你看看TI的官方例程  关于低功耗这方面的是很多的   呵呵

网友G:
看门狗电路就是一个定时计数器,一旦到达最大计数值就会把单片机复位,其作用是防止程序进入死循环,监控程序的正常运行。在程序正常执行一遍后,会清零到看门狗计数器,所以不会到达最大计数值,但是如果程序由于外部干扰等原因而进入死循环,定时计数器达最大计数值就会把单片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