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的充电管理IC有哪些

楼主(2012-10-29):
主流的充电管理IC有哪些,我是指给单节3.7V锂电池充电的。要求最好能提供1A和2A的充电电流的。充电电流可调的更好了。

我只用过TP4056这种傻瓜型的IC。

用过的朋友给推荐下。

网友A: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搞什么主流啊。。。

网友B:
这种器件没有什么主流的说法,性能都差不多,国产的便宜点,就是充电电流标的虚高,实际达不到,充电截止电压也有点区别,
选自己合适的为好,国产便宜,最好,余量放大点。

网友C:
充电器的输入源有几种?电池的最低及最高电压是多少?建议上TI的充电器版块,查找合适的器件。
BQ2416X系列,BQ2415X系列。
http://www.ti.com/paramsearch/do ... eId=NODE_STRY_PGE_T

网友D:
TI的电池方案不少  去官网看看

网友E:
如韵电子 CN    电压电流都可调
QQ:401575712

网友F:
我们有一些锂电充电IC 可以参考 http://www.micro-bridge.com/Charger.asp

网友G:
单片机的PWM控制一个PMOS直接搞定了,不用充电IC的,除非是硬件板(不带MCU)那就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