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笔记本电脑电路

楼主(2012-10-29):
大家看看下面的笔记本背光控制电路,那个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出现了背光只能在开机时亮大概3分钟就关闭的故障,把这个电阻换成个几十欧姆的,故障就好了;
应该是输出端的电容漏电了。。。

楼主:
该厂家另一个型号的图纸,把这个电阻去掉了:

网友A:
门电路供电端串个电阻,没有意义吧。这样会导致驱动电流不够。还浪费功耗!

网友B: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相信大家基本都这样犯过
比如说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要放个电阻,基本都是复制附近的电阻,然后参数也都一致,只是位号顺加,原设计者的意思,这个地方放个0R电阻,但是复制完,连完线,参数忘了改。最后在bom中 或者调试中才改,当然,有些人是会在原理图中同步改掉,有些没有及时改,但bom中是正确的。也懒得改了,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结果离职了,楼主接手后就按原理图做了,发现不对,费了半天劲,查到这个地方

网友B:
然后就来发帖,求证,抱怨一下

网友C:
不大认可楼上说法, 做笔记本这种公司, 至少会有两道设计评审, 一道是设计部门内部评审, 一道由品质管理部门主持的设计评审.
品质管理部门有一群MM, 专门核对原理图, PCB, BOM的一致性.

网友D:
品质管理部门有一群MM, 专门核对原理图, PCB, BOM的一致性,这个不一定就能核对出来噢,我们单位的品质管理部门好像不是核对原理图,PCB的,只是名义上的吧

网友C:
品质管理部门的权力,看管理架构图,一些不规范的小工厂,品质部设于生产部管辖,品质部长得听生产线经理的,那种品质部形同虚设,这种厂出来的百分之百是山寨产品
而质量意识较强的工厂,品质管理部门与研发中心、生产部同级,品质工程师待遇不比设计工程师低,直接从产品立项、设计、评测、认证、材料、试产、生产、制程、出货全程进行质量管控。研发中心的东西能不能进入生产环节,生产线下来的东西能不能入库,品质部说了算。研发中心提供的原理图、PCB、BOM要先内审,才敢提交给品管部、生产工程部及生产部,三班人马就等着你出错,好打报告,这些跟绩效挂钩的。

网友C:
给大家来一份规范的产品制程管制

网友C:
从常识上看:
1,主贴的第一份原理图,IC供电端串10K电阻,其于CMOS电路的工作电流可低到uA级,是可以工作的,但电阻与IC之间要加一个退耦电路,如果我来审图,肯定会退回;
2,做笔记本的工厂,都至少要过ISO质量体系,这张有问题的图纸如何能够流出来?
3,ISO管理体系下,任何文件都要有来龙去脉,谁画的图,谁校对的,谁审核,谁批准,要有浅名,楼主查一下有没有?签名不全就不是正式文件,仅供参考,当不得真。

网友E:
公司质量管理,好帖

网友F:
螞蟻果然是個大神啊

网友G:
蚂蚁很吊,嘿嘿

网友H:
学习了,搞质量管理用得上,正头疼部门内部的图纸的混乱状态呢。

楼主:
四楼的 jjjyufan真能扯啊。。。
我是帮MM修海尔电脑的时候,觉得这个电阻不合理,拿出来给大家讨论讨论而已,又不是在搞设计;
1楼的是海尔笔记本的原理图,跟实物对应得上的;
2楼的是海尔另一款的笔记本原理图。
PowerAnts好牛X哦,管理方面都了解这么透彻。。。

网友I:
1 既然是那家公司设计的,就不说了,一切皆有可能。
2 说说真正的可能。
2.1 此芯片因为板子上前级问题,会导致此芯片坏了后,内部电源和地短路,烧更多的东西。所以串联了个电阻。即使坏了,也只是坏它自己。
2.2 加个退偶电容,极小电流的RC滤波,效果好于LC滤波。可以对外面感染小。

网友J:
如果是海尔的电脑这么设计,说明其品控环节有问题,相关电路的设计缺陷不去整改而串个电阻来蒙事,这水平真是没说的……

网友K:
海尔的啊:o

楼主:
因为修这个笔记本的关系,我在网上查了下原理图,发现不同公司的笔记本的原理图会是一样的,都是同一个方案做的,应该是有提供方案的公司;不一样的只是外观。

楼主:
这个电阻,串在芯片输入端或者输出端,都能理解,串在电源端就有点郁闷了;
我对故障笔记本的分析:可能由于芯片输出端的走线有灰尘导致漏电,或者是对地的电容漏电,会导致芯片的负载加重,由于这个电阻,芯片的电源脚电压被拉低,但芯片的输入端是3.0V电压,会从输入端往芯片内部产生倒灌,最终芯片逻辑错乱,导致故障产生。

网友L:
因为修这个笔记本的关系,我在网上查了下原理图,发现不同公司的笔记本的原理图会是一样的,都是同一个方案做的,应该是有提供方案的公司;不一样的只是外观。 ...
引用 楼主:
所以是世界工厂,只有制造没有设计。
核心电路,CPU厂商都给弄好了,制造商就是costdown,啥也不用弄。

网友J:
因为修这个笔记本的关系,我在网上查了下原理图,发现不同公司的笔记本的原理图会是一样的,都是同一个方案做的,应该是有提供方案的公司;不一样的只是外观。 ...
引用 楼主:

那说明生产商根本没有自己的研发实力,只是贴牌而已。

网友M:
查这个IC的PIN5角,有没有一个电容! 有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