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之间的转换问题

楼主(2012-10-29):
请问,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电流放大倍数,互阻放大倍数,互导放大倍数之间能不能互相转换。
如果可以互相转换,需要什么条件?
如何转换。
请帮小弟解决一下问题吧。小弟最近学习反馈这一章有点发蒙。。。很多问题需要搞清楚。
实在不想学习模电就那么不清不楚的忽略的好多东西。。。

网友A:
多看一遍就可以慢慢理解了,他们之间是可以互相变换的

网友B:
例如3极管本身具有电流放大,实际可以做成各种放大电路

楼主:
:( 我是说怎么转换来的。  比如说我现在知道电压放大倍数。还需要知道什么,可以把电压放大倍数转成电流或者互导放大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转换

网友C:
我猜LZ的意思是这样的:比如知道电压放大倍数是100倍,那是否可以推导出信号的电流放大了多少倍
实际上两者是没有办法推导的,电压反馈型运放,输入阻抗都是非常高的,输入阻抗都比较小,实际上就是运放的输出驱动能力决定了输入信号放大后的驱动能力,与放大倍数无关。

网友C:
或者这样说吧,一般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或者输入失调电流都是pA级别,而输出电流都是几十个mA,运放输入端流入的信号的电流非常小,而输出,无论放大倍数是多少都是几十个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