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推荐一个单电源,偏置电压不大于50uV的OP

楼主(2012-10-30):
最近在找一款OP,用来放大10m ohm电阻上的电流信号,我现在计划的最小分辨单位是10mA,也就是说,最小能检测到的电压是 10mohm*10mA = 100uV,所以希望找输入偏置电压不大于50uV(含50uV)的OP。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输入偏置电压的要求放宽到100uV(重要的是便宜)。
  我是低端电流采样,所以,需要单电源OP。由于是直流检测,所以对带宽没有什么要求,如果硬要提一个要求,就是带宽500HZ够用了。

  电源电压是+3.0V供电。由于是电池供电,希望工作电流在500uA以下(这个要求看起来不难满足)。

  本人自己也找了Analog和圣邦微的一些型号,比如SGM8551,SGM8581,AD8605,要求还是满足的,不过,我对这类OP的价格和流行型号一概不了解,就请各位熟手专家帮忙推荐能满足以上要求的最便宜的型号啦,多谢多谢

  PS:忘了提一点,放大倍数不大于100,初步计划是30。

楼主:
chunyang和NE5532大侠一定也要指点指点:)

网友A:
那就让NE5532亲自顶上,当然你还要给他负电源。

网友B:
同等档次级别的运放,圣邦微的一定会比ADI、TI、Maxmin等欧美品牌价格低廉。
SGM8551会比SGM8581贵不少,如果最大100uV的Vos应用没问题,建议用SGM8581,功耗典型值也在500uA以下,当然这两款都有很多客户在大批量出货。

楼主:
yanwen217,看起来你是在代理公司啊,方便的话加我QQ聊:1260610311。

网友C:
除了圣邦微以外,单电源、低压供电的高精度运放,可选范围的确小一些。
LT1178A、LT2178A、LMP7721可以满足要求。
另外,一些RR运放也可以,比如LT1218、LT1677。
还有,自稳零运放也可以:LTC1152、OPA2333、AD8628、MAX4328。

楼主:
我是用在消费类上的,凌特的打死也不敢用呀

网友D(2013-04-25):
留言 做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