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电源方案求解

楼主(2012-10-30):
A:输出电压18-25V  输出电流270mA
B:输出电压35-75V  输出电流135mA
各位大虾,做那种比较好

网友A:
有多大区别吗?
是不是多并(A)好一点。。。

楼主:
A方案做非隔离能做吗  如果可以 给个方案  我司考虑采购

网友A:
隔离非隔离都能做,随便搞个单级PFC控制器都能做,
山寨的话,随便搞个电源IC都能做,
采购成品的话,可以给你介绍个厂家:lol

楼主:
可以啊  那我先谢谢了  这是扣扣551866104

网友A:
回复 楼主:
已把你的联系方式给他

楼主:
嗯 已经和我联系了

楼主:
没有成功:dizzy:

网友B:
输入电压是多少?LED分别是多少串多少并的形式?建议到TI的网站上查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方案:
http://www.ti.com/paramsearch/do ... eId=NODE_STRY_PGE_T
http://www.ti.com/ww/en/lighting ... otApplicable+IL+led
http://www.ti.com/lit/sg/slyt434/slyt434.pdf

楼主:
求购 求购  551866104联系我

网友C:
A方案好了,PSR轻松搞定,

楼主:
楼上有好的方案 可以和我联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