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GCC不能生成.elf和.hex文件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2-10-30):
程序完全正确,重新建立工程后能正确,不知道是配置还是哪的问题?运行后
avr-g++.exe  -o "bin\Release\3.24 100000s以内的计时程序.elf" obj\Release\main.o obj\Release\fuse.o   -mmcu=atmega16 -Wl,-Map=bin\Release\3.24 100000s以内的计时程序.map,--cref
avr-g++.exe: 100000s以内的计时程序.map,--cref: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用的软件是Code:blocks

望高手指教如何修改配置

楼主:
/*
名称:100000s以内的计时程序
*/

///说明:在六只数码管上完成00000.0~99999.9S计时

#define F_CPU 4000000UL                ///4MHz晶振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共阴数码管0~9的数字段码
const INT8U SEG_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6只数码管上显示的数字缓冲
INT8U Digits_Buffer[] = {0,0,0,0,0,0};

///刷新显示子程序
void Show_Count_ON_DSY()
{
    INT8U i;
    for(i = 0;i <= 5;i++)
    {
        PORTC = 0x00;                       ///暂时关闭段码
        PORTA = ~_BV(5 - i);                ///输出位码
        PORTC = SEG_CODE[Digits_Buffer[i]]; ///输出段码
        if(i == 1)
            PORTC |= 0x80;                  ///在个位数上加小数点
        _delay_ms(3);                       ///位间延时

    }
}

///主程序
int main()
{
    DDRA = 0xff;        PORTA = 0xff;       ///配置端口
    DDRC = 0xff;        PORTA = 0xff;
    DDRD = 0x00;        PORTD = 0xff;
    MCUCR = 0x02;                           ///INT0为下降沿触发
    GICR = 0x40;                            ///INT0中断使能
    TCNT1 = 65535 - F_CPU/8*0.1;            ///0.1S定时(T1预设8分频在INT0中断中完成)
    TIMSK = _BV(TOIE1);                     ///允许T1定时器溢出中断
    sei();                                  ///开中断
    while(1)
        Show_Count_ON_DSY();                ///持续刷新显示
}

///T1定时器溢出中断实现计时
ISR(TIMER1_OVF_vect)
{
    INT8U i;
    TCNT1 = 65535 - F_CPU/8*0.1;            ///重设0.1s定时初值
    Digits_Buffer[0]++;                     ///0.1s位累加
    for(i = 0;i <= 5;i++)                   ///进位处理
    {
        if(Digits_Buffer[i] == 10)
        {
            Digits_Buffer[i] = 0;
            ///如果是0~4位则分别向高一位进位
            if(i != 5)
                Digits_Buffer[i + 1]++;
        }
        ///循环过程中如果某个低位没有进位,则循环可提前结束
        else
            break;
    }
}

///INT0中断函数完成K1按键的3种操作
ISR(INT0_vect)
{
    INT8U i;
    ///按键操作标志:0停止,1开始,2暂停
    static INT8U KeyOperation = 0;
    ///每次按键时,操作标志在0,1,2中循环选择
    if(++KeyOperation == 3)
        KeyOperation = 0;

    switch(KeyOperation)
    {
        case 0: TCCR1B = 0x00;          ///停止(清0)
                for(i = 0;i < 6;i++)
                    Digits_Buffer[i] = 0;
                break;
        case 1: TCCR1B = 0x02;          ///开始计时
                break;
        case 2: TCCR1B = 0x00;          ///暂停计时
                break;
    }
}
这是程序

楼主:
现在自己有些明白了,其实不是设置的问题,而是文件名的问题,我之前的文件名是一长串中文,后来改成数字或英文就好了

网友A:
整个项目的目录和文件名都不能用中文,这是GCC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