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模块的数据丢包问题

楼主(2012-10-30):
我使用桑锐公司的无线数传模块,进行主从式通讯(1主28从),从机分布在两个楼层中(标准厂房)。主机对从机采用不间断的轮询方式进行通讯。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有两台从机的数据丢包率很高(34.5%、18%)。现在不清楚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高手们帮帮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我现在把这两台从机的位置与其他从机的位置调换一下,确定是哪方面原因,要等一段时间。

楼主:
这个模块的频段是433MHz

网友A:
我觉得:
无线传输, 数据丢包是正常的事情, 这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太大了.
所以, 要从根本上解决丢包问题, 不能依靠 "调整位置" 这种被动的方式.
而是主动出击, 在协议中增加应答机制和重复机制, 能够识别丢包, 并自动重传才是最终解决办法.

网友B:
软件中的机制很多可以提高成功率的,我就提一个建议,不知道是否增加电平门限值,比如灵敏度能达到-100dBm,你的电平门限值一般都要设置在-90dBm以内,外界影响太大,像目前市场上用到的RFIC其抗干扰能力有限。白天黑夜差别的成功率都很大。

网友C(2013-04-19):
软件上解决吧,比如应答,超时重发等机制
我还遇到过1个字节检验正好碰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