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入端接三极管器什么作用?

楼主(2012-10-30):
三极管的基机信号输入,这三极管有什么作用啊?能看懂的出来说说

网友A:
这个三极管应该是作为开关用的

楼主:
我这是在A/D采样的前面,输出接A/D芯片。还有如果是开关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可以用软件仿真一下,看看,说不定自己就明白了

网友C:
增大运放的输入阻抗

网友D:
没见过如此用法,三极管由于运放的虚短,三极管处于关断状态。

网友E:
保护电路,把它当二极管或稳压管看

网友F:
哎,这电路很怪呀

网友F:
当信号小于0.7V时,正常工作,大于0.7V不工作

网友G:
信号小于三极管BE级导通电压时,此电路为正常放大电路。
信号大于等于BE及导通电压时,此电路输出饱,输出为运放的正电源轨。

楼主:
我用软件仿真,这三极管不起作用,有和没有,输出没什么分别

楼主:
我到感觉三极管像是用来提供电流,对零飘作用的。有谁想通的出来说说

网友H:
当信号小的时候,三极管是不导通的,此时就是一个普通的同相放大器,当同相端加的信号让此三极管导通后,反相端加入的是VCC,所以输出应该是接近VCC!

网友I:
做启动用的吧
刚加信号的时候,三极管开启,加速整个电路的建立
正常工作后,运放两个输入虚短,三极管不起作用

网友E:
运放虚短是工作在线性下才成立的。如果是非线性那要另外考虑了。
如用于比较器或者运放饱和。
若输入3V,运放用5V供电,最大输出摆幅3.5V,那么运放将饱和,
如果差模电压大过手册上的电压运放很可能会损坏。
接了BJT一旦正反相的差模电压达到BJT开启电压,BJT工作

网友I:
没做过这个,不是太确定,也觉得板级电路很少用到这种方法。

运放处于正常工作,我是看后面,不知道是不是A/D采样,如果是的话,应该是模拟信号吧。用于比较器,要不是开环直接用,要不是用正反馈做迟滞,这里是负反馈,当然也有我不知道的用作比较器的方法。

另外不懂三极管开启后怎么保护,做开关就是15V直接过去了,这个应该最伤害芯片的,商业芯片不是接错电源,只是饱和对管子损害不大;做放大就是一个Vin-Vbe,也不太理解。

输入信号幅度太大的时候保护?这个电路好像没有直流偏置点,靠前级?不太了解这个电路了,呵呵

网友J:
当V+ > V- -0.7时,Q3截止。
当V+ < V- -0.7时,Q3导通,工作在放大区,E级电流增加,R57电流增加,V+增加,当V+ > V- -0.7时,Q3截止。所以此电路是带有负反馈性质的自动调节电路,使V+接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