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的CLK OE STB接上拉电阻

楼主(2012-10-30):
为什么LED显示屏的CLK OE STB在经过245放大的时候接上拉电阻,电阻的作用是什么?还有想请问想什么是消隐电路?电路由什么构成的???谢谢各位大大热情回答啊

网友A:
防止上电的时候有问题。最省也要在oe上接上拉电阻,不接的话通电没信号屏会有随机亮点,所谓的消隐电路就是在oe上接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