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急!急!苹果电源抄板,是否正确……

楼主(2012-10-30):
这个是同学把苹果电源拆开后抄板的,上电就会导致电阻跟二极管的爆炸,请问各位大虾,这个原理图是怎么工作的。。。看了好久分析不出来。个人感觉IN4007二极管方向反了……求助!

网友A:
抄的是山寨"新苹果"而不是被咬了一口的那个"苹果",对吧?! 苹果那里还玩RCC的, 三极管都画错

楼主:
大蚂蚁,我看着这个电路图也是觉得有问题的,如果IN4007这样子接,那么Q1跟Q2就根本没有办法导通。你能不能给我讲解下这个电路的问题?纠结了快两个小时了……

楼主:
但是刚刚问了同学,说确实是他们研究所的所长贡献出来的正品充电器。我现在都不知道那边是对的……

楼主:
刚刚看了手册,ALJ13003是NPN管,同学的电路确实画错了

网友B:
山寨货
我手上还有苹果,HTC等手机充电器的外壳和山寨板。。。给山寨小厂做的山寨方案

网友C:
假设AC1零线,AC2火线,两个三极管的位置,放的太让人看不懂了。
就不能整理一下原理图吗?

网友D:
绝对是山寨货,苹果如果用这种充电器,会被人笑掉大牙。

网友E:
连山寨手机充电器现在都是用控制IC的,苹果如果这么搞就太那啥了

网友F:
这个图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