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rm-linux-gcc问题

楼主(2012-10-30):
在xp下编程,可以设置编译器对应的处理器类型 及硬件资源arm-linux-gcc怎么设置呢
如:对应的arm是arm9,arm7   硬件的资源 大小等

网友A:
makefile知道吧

网友B:
tools是分版本的 你可以自己引入路径的

网友C(2012-11-29):
arm9,arm7这些关乎指令架构和指令集的,是编译的时候给不同的参数给arm-linux-gcc的。
arm-linux-gcc自身也有差异,有些只能做特定指令的。

硬件的资源无非是内存和IO寄存器和IO Mem,这些都在某个地址空间里,所以,差不都是地址位置的确定。
如果是编裸奔的程序,内存的大小啊,代码、数据的分布的情况等,这些是东西是在链接阶段由链接脚本指定的,最后由arm-linux-objcopy这类程序由ELF格式转为纯二进制格式。
如果是编在某个OS上跑的程序,一般都链接到底层库上,然后OS的ELF加载程序会解析ELF头信息,搞定代码数据在内存上的分布,动态的内存分配和资源的位置请求会有底层库向OS请求搞定。

如果不是从头开发OS,一般不需要搞这么多细节问题,BSP开发环境会提供好相关的东西,我们只需要改代码make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