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要用到CortexA9,我该从什么方面学起呢

楼主(2012-10-30):
半年前看过一段时间的CortexM3 有一定的基础。    想问下我现在是继续看M3 呢 还是看ARM7 呢    我想选一个打一下ARM基础。 谢谢了

网友A:
还是ARM7吧,M3完全跟其他的arm体系不同,arm7,9,11,cortex-a和cortex-r是一根线走下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算买个板子之类的    选择ARM9  还是选择ARM7啊   谢谢了

网友B:
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A:
各有好处,ARM7简单适合入门,ARM9能学的比较全面,不过我更倾向于选择arm7或者arm11,arm9比较尴尬,型号太多,太乱,容易把人搞晕。

网友C:
主要是区分MCU类,还是MPU类,前者是ARM针对51等单片机市场的基于控制类的内核,基本上是前后台系统或者小型的OS。
MPU更注重复杂处理、运算等,通常可以跑Linux\WinCE等复杂的OS。
如果有单片机基础,前者容易入门。而后者需要学习基于OS方面的开发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