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unsigned char与int类型变量的运算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12-10-3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x2f;
int j=i,k=700,m=255;
int p=i*k/255;
printf("j=%d\n",j);
printf("p=%d\n",p);
}

对于gcc编译器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picc编译器就出错,我测试了下,发现0x00-0x2e是没有问题的,0x2f以上就有问题了,好奇怪

网友A:
分数真少,不过还是回答下吧!
如果没有说错,你的p打出来时有问题的,解释如下:
picc中,int 是带符号16位,正数最大为32767, 而2f*700 = 32900,越界了,变成负数了

楼主(2013-01-07):
引用 网友A:
分数真少,不过还是回答下吧!
如果没有说错,你的p打出来时有问题的,解释如下:
picc中,int 是带符号16位,正数 ...

呵呵,刚看到回复,确实这个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