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模块的丢包问题

楼主(2012-10-30):
我使用桑锐的无线数传模块频段是433MHz,进行主从式通讯(1主28从),从机分布在两个楼层中(标准厂房)。主机对从机采用不间断的轮询方式进行通讯。经过一段时间(一万七千多次通讯)后,发现有两台从机的数据丢包率很高(34.5%、18%)。现在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们帮帮忙。

楼主:
从机之间的间隔有3、4米。

网友A:
建议对调从机之间的位置,看看是设备问题,还是位置问题

楼主:
对,我现在准备这么做。

网友B:
咦, 这里怎么又见一帖, 位置肯定是有关的. 干扰是随机的
所以, 我觉得比较好的办法是在协议里做**
可以使用应答, 回复和重复等机制和手段, 来保证丢包却不丢数据.

网友C:
检查天线之类的是否接好,场强是否稳定,然后就是看突发干扰了,可以先尝试更换该节点的模块再看丢包率。

楼主:
同意5楼的说法,在通讯机制做**。

网友D:
桑锐我听过,还面过,因为当时听说可能未生娃有影响,里面的哥们全部劝着防辐射服,就没去。

想知道他们的模块不带协议吗?

楼主:
没那么夸张吧,楼上

网友E:
看一下怎么回事情

楼主:
大家觉得用电力猫怎么样?

网友F:
电力猫和小无线各有优劣,现在市场上大部分还都在用电力猫,电力猫不能跨变压器,传输距离有限,且国内的家用电器产生的产生的干扰较大,不利于信号传输,小无线缺点是无线传输易受外部环境影响,数据不够稳定,无线组网协议和无线通讯模块的结合要求较高,天线匹配是非常关键因素,楼主是做电力抄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