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五色环电阻少见

楼主(2012-10-30):
第一环开始分别:棕 绿 银 金   黑    功率是5w的线绕电阻,大家说说电阻是多大的?是不是色盲看图便知

网友A:
你看花了眼,最好去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色盲。

网友B:
我觉得也是,电阻都用些什么颜色来表示的,先搞清楚!

楼主:
因为特殊 所有想搞清楚

网友C:
围观一下,万用表一搭,不就知道了

网友D:
〓◆ 渔翁随笔 44页 1.6M ◆〓 搜索技巧杂淡

楼主:
T叔强悍,的确是0.15欧,感谢T叔

网友A:
应该是0.2欧姆的电阻吧。

网友E:
对楼主的精神表示肯定与支持
对T叔再次膜拜
对二楼三楼鄙视,:自己不懂却打击别人无知?

网友:
还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