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问没有使用FPGA管脚的输出的是什么状态

楼主(2012-10-30):
板子A上有两片FPGA,板子B上有两片FPGA,
板子A上的FPGA1上有个管脚L1与FPGA2的W1相连,
板子B上的FPGA1上有个管脚L2与FPGA2的W2相连,
板子A上的FPGA1上有个管脚L1又与板子B上的FPGA1上有个管脚L2相连。但是现在板子A的FPGA1管脚L1产生一个脉冲,但是我在L2上看怎么一直是拉高的。。。。(W1,W2虽然接了线,但是没有使用的,都没接上拉电阻)

还想请问下FPGA没使用的管脚一般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A:
在Generate Programing File的属性在选,可以上拉,下拉,三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这样看来,默认的这些IOB端口都是下拉,那就是都是0了,3Q

网友B:
记得猴哥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