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单片机搞死人

楼主(2012-10-30):
有的STC单片机内部有唯一序列号, 可以用于加密, 但是测试发现,多次上下电,有时读到的序列号会变,真是坑爹!

网友A:
应该是你code的问题

网友B:
没遇到过。
冷启动后的RAM位ID是不变的,使用时保存起来,因为使用中可能被覆盖。
新15F 的程序存储器后几位是不可改写的新类型ID,更加不会变。
详细请看数据表PDF(DATASHEET)吧。

现在STC官网www.****ducst访问不到,可使用另一个域名www.MCU-Memory.com访问。:)

网友C:
第一次听说,国产要加油呀!

网友B:
用起来不爽,每次都要人工重新上电才能下载程序。晕!

网友B:
用起来不爽,每次都要人工重新上电才能下载程序。晕!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362531-1-1.html

网友D:
用起来不爽,每次都要人工重新上电才能下载程序。晕!
引用 网友B:

STC单片机有IAP下载功能,只需要第一次下载程序时重新上电外,第二次以后下载程序都不需要重新上电了

楼主:
序列号会变的,这绝对不是骗人的,  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就是上电时程序没有从ISP启动,而是从用户程序直接运行,这时序列号没有填到RAM区,请高人分析!

网友E:
序列号肯定不会变,变的是你的读出方式有问题。芯唐的片内数据读写需要关闭总中断,就是为了避免读写错误,对STC不熟,但是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另外5楼和6楼的问题在芯唐单片机上面不会发生。

网友B:
STC单片机有IAP下载功能,只需要第一次下载程序时重新上电外,第二次以后下载程序都不需要重新上电了
引用 网友D:

不是,除非你用了“自定义下载”选项,加入监视串口的代码实现软启动,否则还是要每次冷启动的。所以我上面提到的硬件自动冷启动下载器是很实用的,透明全自动和稳定,16元左右。:)

网友B:
有的STC单片机内部有唯一序列号, 可以用于加密, 但是测试发现,多次上下电,有时读到的序列号会变,真是坑爹!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排除其他干扰再试,不行就更换另一批次MCU测试一下吧。是否其它原因造成的?

网友F:
还行吧STC

网友G:
别说IC什么问题,先找人的问题;P,要是哪天IC不用编程了,都失业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