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一个DC7V升12V 40W的放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0-30):
可以参考链接看蚂蚁的8楼电路,实际搭建过,两只5822,L不中间抽头,效率90%以上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8168&highlight=34063

楼主:
另外我想问的是功率管
在5.5V 到7V 这个范围能开启么?? 选择什么型号的功率管就比较合适

7V是电池充满电之后的电压
随着时间不断放电,实际上电池只有5.5V到6V这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