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5V转3.3V电路

楼主(2012-10-30):
(无正文)

网友A:
mos管 或者 接2个压降0.7v的二极管

网友B:
两个电阻分压,电阻值不要太大,可以选470ohm-1Kohm的组合测试。最终通过测试选出一个合适的组合。

网友C:
3.3V单片机,I/O口对5V还是没问题的吧,直接用吧

网友:
:)不是有稳压二极管吗。。。

网友D:
直接换成3.3V输出的485芯片最简单 :handshake

网友E:
单片机输出直接给485芯片,输入串个电阻好了;

网友F:
用 三极管做电平转换就行

网友G:
485,当然最好是加个隔离了,搞个光耦,电平转换、隔离一下完成。

网友H:
搞一LDO芯片就妥妥的拿下。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人家要信号电平转换,你要干嘛?

网友I:
隔离一下最好

网友J:
直接1117不就行了吗?干嘛那么麻烦!

网友K:
直接在线路上串联一个1K左右的电阻比较简单。

网友L:
如果要用于工业控制,最好加光耦,如果是简单的做做实验,串个1K的电阻,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M:
可靠些用光耦,
其他情况用  74HC07    (属于漏极开路)
                比较器也可
上拉电阻都接到3.3V

网友N:
485总线当然用光耦了,TLP521等三极管输出光耦,隔离同时又可以电平转换。

网友O:
HC74LV245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