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推荐一款DCDC芯片

楼主(2012-10-30):
大家好。
    我们要做一款类似手持点菜机的东西,总电源输入是8.4V(两节锂电串联,部分内部电路需要高压,所以没用单节锂电),系统芯片是3.3V工作的。出于电源效率的考量,我想先用个DCDC把电压降到4.2V,然后再通过LDO降到3.3V。机器的3.3V系统,最大工作电流不超过200mA
    因机器是【小型、手持、消费类】的,所以还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些能集成度高,体积小,比较通用的DCDC芯片。
    谢谢。

网友A:
MPS的网站上看看,很多的

网友B:
max1565非常适合你

网友C:
有些DC/DC能完成8.4V到3.3V转换其效率也是很高,如你所说的转成4.2V再加个LDO转3.3V,其总体效率大约为:90%*3.3/4.2=70%左右。还是直接使用DC/DC转为3.3V。
可参考TPS54061, 或者TPS62125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54061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62125

网友C:
其中,TPS62125更适合在手持式的设备中应用,
TPS62125 是一款高效同步降压转换器,此转换器针对低和超低功耗提供 300mA 输出电流的应用进行了优化。 3V 至 17V 的宽输入电压范围支持 4 节干电池和 1 至 4 节锂离子电池串联配置以及 9V 至 15V 供电类应用。 此器件包括一个精准低功耗使能比较器,此比较器可被用作输入电压监视器 (SVS) 以满足系统特定的加电和断电需要。 这个使能比较器消耗的静态电流仅为 6µA 并特有一个典型值为 1.2V 的精准阀值以及一个可调滞后。 借助于此特性,此转换器能够从一个由诸如太阳能板或者电流环路的高阻抗源供能的储能电容器中提取电能来生成一个电源轨。 借助于它的 DCS - ControlTM机制,此转换器提供省电模式运行以在全部负载电流范围内保持最大效率。 在轻负载时,此转换器运行在 PFM 模式(脉冲频率调制)并在更高的负载电流时自动无缝地转换到 PWM(脉宽调制)模式。 为了大大减少输出噪声,DCS - ControlTM机制针对 PFM 模式中的低输出纹波电压进行了优化并特有出色的 AC 负载调节。 一个开漏电源正常输出表明输出电压正在调节中。

网友D:
用ZT1459,封装很小,从8.4v直接到3.3V的效率应该更好吧。

网友E:
xc6206 体积小,功耗低,很适合

楼主:
谢谢大家。之所以不直接从8.4V变到3.3V是因为3.3V那有射频的电路,不能直接用DCDC供电,干扰太大。需要经过LDO滤波的。。

网友C:
从8.4V变到4.2V,仍然可在使用TPS62125.
从4.2V变到3.3V,可参考:TLV70533, TPS70033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lv70533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lv70033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哥们~~有人推荐一款ADP2301。我看了下资料,那个更合适些,外围需求小,输出纹波也很小,挺适合后面的射频部分用的。。

网友C:
哦,原来是要给射频部分供电,可参考LM2736
http://www.ti.com/product/lm2736
外围器件跟ADP2301一样,纹波也小,效果应该不比ADP2301差。

网友F:
样片申请及技术支持,请联系~~
Best Regards 张学方
garrett zhang
~~~~~~~~~~~~~~~~~~~~~~~~~~~~~~~~~~~~~~~
深圳市劲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JinRui Technologies Co., Ltd.
深圳市福田區新闻路景苑大厦A座602室
Room602,Block A,Jing Yuan Buling,XinWen Rd, Futian District,Shenzhen,China
TEL :86-755-83088967 83088481
FAX :86-755-8308 8481 QQ:813505136
Mobile: 15915300771
Web :www.jinrui-tech.com
E-mail:zxf@jinrui-tech.com

~~~~~~~~~~~~~~~~~~~~~~~~~~~~~~~~~~~~~~~

网友G(2013-08-16):
你的需求有些简单,符合要求的过多,倒是应该更细化一些要求,如果只是3.3V输出,那DC/DC可直接转成3.8V效率会更高。
同时你的又是手持设备,要考虑待机时间的话最好DC/DC可支持PWM/PFM自动切换的IC,但又要考虑到成本要求,所以要有一个更详细的设计目标才能给出相应的推荐,像上面推荐的,有些压根就是做广告的。别被带偏了!

网友H:
可以了解下AXELITE的产品
QQ:1070714348,TEL:1363253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