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模块的测试方案?

楼主(2012-10-30):
下图是一个USB手机充电模块,应该采用什么测试方案合适?方便生产使用! 因用ipad会有充满电现象,无法连续测试!

网友A:
前期选型的时候,应该做过一系列的测试了吧
现在成品测试,用个稳压电源,万用表,电池,测试下即可 能充电即判合格 可以吗?

楼主:
我是用电阻,看能达到1.8-2A的电流就OK, 成品组装用手机看一下能充电就OK。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要100%老话的吧。。。

网友C:
貌似看过好几次这类需求了。。。
要不要考虑搞个专用模拟负载???:lol

楼主:
这个应该是要100%老话的吧。。。
引用 网友B:

百分百老化貌似不切实际,每天产能1000-2000,如何老化?时间是?

楼主:
貌似看过好几次这类需求了。。。
要不要考虑搞个专用模拟负载???:lol
引用 网友C:
介绍一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