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0lf322的口作为输入时一定要加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2-10-30):
用6脚的piclf322开发一个小东西,因为体积很小,想尽量少用元器件。看pdf pic10lf322内部有弱上拉,但实际中不用上拉电阻好像就是检查不到端口的变化。请问:是一定需要加上拉电阻吗?如果要加,多少阻值比较好?因为是手持式,用的3v 电池,上拉电阻的大小对功耗是一个什么关系?谢谢先!

网友A:
这个没有用过,不过,其它款的,我用过,按DATASHEET设置,是不用加上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再试一试。

楼主:
我的不是很多的实践证明:pic单片机的上拉电阻的大小对于睡眠状态中的单片机的功耗没有什么影响,即电阻的大小对睡眠中的单片机的功耗没有关系。这一结论不知是否正确?请知道的朋友给以确认或则否认,:handshake 谢谢。

网友B(2014-12-23):
上拉的做用应该是提高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有时候也能起到拉高输出电压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你没加他识别不到的原因

网友C:
无论是内部弱上拉还是外部的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都不是提高I/O口驱动能力的。
PIC的I/O是真正的双向I/O,输出时是大电流的推挽驱动,输入时是高阻抗的输入。对于高阻抗的输入,你可以理解成是类似MOSFET的Gate极,你加上拉或下拉电阻,不管阻值多大,理论上除了可以忽略的漏电流,是不会带来其他电流消耗的。那么为什么输入口要加上拉或下拉电阻呢?简言之:“输入口需要确定的电平”。
如果你让MOSFET的Gate极悬空会发生什么?这个高阻抗的输入引脚会出于非髙非低的状态,于是可能导致你的MOSFET或开或关,或者是半导通状态。这样的话,会产生额外的电流消耗,某些应用还可能导致误动作。
所以,在应用设计里,“不要出现悬空的输入”。尤其是低功耗应用,一个悬空的输入就可能带来几十微安的额外电流消耗。对于输入口,应该使用内部弱上拉(个人经验:内部弱上拉比外部大电阻上拉的功耗会稍微大一点点0.xuA的级别)、外部电阻上拉或下拉。如果有多余不用的I/O也应配置成输入加上下拉,或者干脆设置成输出低加下拉(这个下拉只是确保设计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