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系列的抗高频能力很差么?手机靠近就死了。

楼主(2012-10-30):
STM32L系列的抗高频能力很差么?今天调试的时候,无意中手机靠近了板子。
GPRS一跑流量,片子就死了。这个和PCB排版有没有关系?
手上的中颖和430测试都没有这个情况。

求解释。:L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可能是布板的原因引起的,国产的中颖都没问题,应该这个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布板要注意什么 ?

网友B:
STM32L系列的抗高频能力还是很不错的,应该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网友C:
PCB有问题

网友D:
STM32L系列的抗干扰能力应该没有这么差

网友E:
国主的中颖和430都没有这个问题,STM32L系列更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从其他方面找原因吧

网友F(2015-12-27):
boot0 直接接地了吧?

网友G:
我一款产品用STM8做,靠近射频天线就乱套了,原来用的79F161稳稳的。

网友H:
有RF的话PCB布局还是要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