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MD0,PMD1,PMD2这三个寄存器不太理解

楼主(2012-10-30):
在学习
PIC18LF46K80, 对PMD0,PMD1,PMD2这三个寄存器不太理解,它们有禁止或使能各个模块的功能,但在各自的模块控制寄存器中,(例如:定时器0,T0CON中,) 都有相应的使能或禁止位, 那PMDX这三个寄存器还有什么用呢 ? ? ?
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 ? ?   还是另有奥妙, 感到迷惑.

            请哪位老师给与解答.

网友A:
例TXCON.TON,为模块的使能位,就想电视 手机的开关,你电视、手机处于关机状态,还是有耗电吧!
PMD就是供电段的插排开关,直接断开供电,就像直接将电视的插头拔掉

楼主:
回答的简单准确,表示感谢。: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