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钳位到地,如何能完全消除负电压?

楼主(2012-10-30):
二极管钳位到地,理论上可以消除负电压,但是由于二极管管压降存在,负电压还是不能完全消除,大家有什么办法如何能完全消除负电压吗

网友A:
钳位到+0.6V

网友B:
先分清楚为啥要钳位到准确的0V,与其费大代价弄保护,不如找个能接受-0.6V输入的芯片缓冲。

网友C:
肖特基的0.3V

网友D:
-0.3不好消除,一般这点电压进单片机不会有问题吧   没试过

网友E:
试用一个负压的电源,有单片机也可以电荷浆产生负压啊

网友F:
把二极管换一下位置不就OK了,

网友G:
>-0.7V一般不会有危险了 为啥要那么准

网友H:
二极管接地的那一端,接一个偏执电压不就完了。。

网友F:
7楼的电路对于正电压信号会带来一个Vbe的损失,
下面的电路可以补偿Vbe损失,不过仍然有其他缺点。

网友I:
回复 楼主:
将箝位二极管一端接到比地高0.7V的低内阻电源上。
这需要一个额外的低内阻电源,会增加成本。
如果对此低压低内阻电源供应电流要求不高,可以用一个普通的输出能够接近地的运放担任。

网友F:
运放会不会有点奢侈啊,要求不高的话用下面这种也够了,

网友I:
回12楼:
用运放当然成本高,我在11楼说过了。
你提出的电路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但缺点是正常工作时也耗电,如果Vcc是12V,那工作时就总要消耗约11.3mA电流,这个电流可不算小,尤其是在电池供电设备中。

网友D:
12楼解释下呗

网友J:
其实运放缓冲是好方案,不仅安全,而且解决了限流电阻造成的内阻问题
因为钳位后面的无非是另一个运放(比较器)、A/D、输出接插件
如果是A/D,许多A/D都要求有低内阻缓冲的
如果是接插件,为了通用性,更应该有了

最后,其实绝大多数场合用肖特基二极管足够足够安全了

网友K:
我的疑问是:
1)你什么情况需要clamp到0V呢?有物理意义吗?
2)基于运放的clamp,在冷态(不供电)时,你还有效吗?

楼主(2013-01-21):
我其实是想去掉 信号的负半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疑问是:
1)你什么情况需要clamp到0V呢?有物理意义吗?
2)基于运放的clamp,在冷态(不供电)时,你 ...

第2条 没明白

网友L:
这个完全可以满足LZ的要求。成本也不算高。

这个电路输出电压固定了啊

网友M(2023-08-30):
引用 网友L:
这个完全可以满足LZ的要求。成本也不算高。

D1去掉,改为电压跟随器,运放本身单电源,自然不会输出0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