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Xilinx Virtex-6的ddr3 ip 核

楼主(2012-10-30):
有谁调用过xilinx Virtex-6的ddr3 ip核~~我看的好迷糊~~我用它给的user design里面的文件仿真,也能看到仿真后的时序图,但是现在我想自己写代码调用它,实现简单的读写功能却无从下手........那么多端口还有其端口的说明,看的我脑袋像一团浆糊~~~求高人指点~~~  指明下方向和学习方法,谢谢了!!!

网友A:
一个IP而已,根据时序来。
没有什么捷径

楼主:
2# GoldSunMonkey额~还不是很明白~~看了数据手册,收据手册上的对DDR3 IP核的配置和IP 核生成过程中的选项不太一样,还有其手册上的读写时序和仿真出来的时序也不太一样,然后在这就犯迷糊了,我只要用到user design那些端口就鞥对IP核进行控制和读写了码?

网友B:
2# GoldSunMonkey额~还不是很明白~~看了数据手册,收据手册上的对DDR3 IP核的配置和IP 核生成过程中的选项不太一样,还有其手册上的读写时序和仿真出来的时序也不太一样,然后在这就犯迷糊了,我只要用到user desig ...
引用 楼主:
慢慢摸,就透彻了。

网友A:
慢慢摸,就透彻了。
引用 网友B:
对头,慢慢来。你问的问题太大,谁也没法给你写个攻略啊。
每个人的情况还不同呢。

楼主:
6# GoldSunMonkey 猴哥,谢谢你的建议,我现在看完了数据手册,对ddr3 ip core的时序明白了~~~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我想调用已经生成的IP Core 进行读写操作,是只要控制 用户端 app_XX这些端口吗?还有编写的控制代码,是得重新建工程呢,还是直接在User_design中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C:
6# GoldSunMonkey 猴哥,谢谢你的建议,我现在看完了数据手册,对ddr3 ip core的时序明白了~~~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我想调用已经生成的IP Core 进行读写操作,是只要控制 用户端 app_XX这些端口吗?还有编写的控制代码 ...
引用 楼主:
都可以,有直接修改例子的,也有重新建工程的。

网友A:
6# GoldSunMonkey 猴哥,谢谢你的建议,我现在看完了数据手册,对ddr3 ip core的时序明白了~~~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我想调用已经生成的IP Core 进行读写操作,是只要控制 用户端 app_XX这些端口吗?还有编写的控制代码 ...
引用 楼主:
小6说的很好。

网友D(2015-05-05):
你如果把V6改成K7就会简单的多。可以在vivado下,图形界面下,例化一个DDR3,一个microblaze核,然后在SDK下,用C语言编程,读 写DDR3,检测是否成功。很简单。
然后进一步例化两个DMA核,高速读写DDR3.测试带宽。

如果是V6就只能在ISE下做,我原来在V5下做过,是比较费事的。尤其是多路读写。

网友E(2016-05-08):
引用 网友A:
一个IP而已,根据时序来。
没有什么捷径

猴哥,想快速找到控制读写数据的接口啊。一直不明白,建立好的IP核没加什么数据,为什么直接用chipscope抓包时候会出现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