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降压电路

楼主(2012-10-30):
请教各位大侠,70V~140V输入,15V输出,1A的电流,采用BUCK电路,使用什么芯片较好?

网友A:
大把的IC能做,34063都表示无压力。。。

楼主:
能给个具体的线路图吗?以前没做过电源,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网友B:
34063的输入最高电压不才40V吗?能实现楼主所说的140V的变换吗?

网友A:
输出取电

回复 网友B:
UC384X的供电电压还不到40V呢,不一样搞380V。。。:lol

网友:
你想装什么样的电路呢?不一样的电路也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