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崩溃,悲剧了

楼主(2012-10-30):
(无正文)

网友A:
同情.....
LZ搞好了没?

网友B:
平时做个ghost是多么的重要啊,

楼主:
总算搞好了。还有一些其他软件没装完

网友C(2013-01-15):
我现在系统是这么搞的,一个弄了4个XP
1.RAMOS,把xp弄到img镜像文件里面,开机引导到内存里面运行
2.硬盘上面的xp,这个装了还原软件,当做备用
3。弄了一个装在VHD虚拟硬盘的xp,开机引导VHD文件,纯粹玩
4.还有一个xp装在hpa的隐藏分区,平时用什么工具都发现不了,硬盘分区软件都找不到它的踪影,病毒什么的更别想了
以上4个系统,任何一个都对其他3个系统透明,也就是说你开机时选择启动任何一个系统,都看不到其他3个系统
软件我都用云端软件管理平台管理的,把软件安装在D盘,虚拟到C盘,所有系统都可以共用这些软件,要是任何一个系统出问题(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都可以无缝切换到其他系统,照样工作
我这样搞,基本上免除了维护系统的麻烦,3年了,系统还是处女机状态

网友C:
另外还有一个装在VHD的win7,只用过一两次
当然还有vmware里面的虚拟机了,有 2003,乌版图

网友C:
LZ上网玩的系统建议搞到vmware里面,工作用的系统只收个邮件什么的就行了,别装太多乱七八糟的